[求助] 关于一个奇怪电流镜的问题

楼主(2023-05-29):
如图所示为一个输出级电路,当M100流通巨大电流时,M115从线性区进入饱和区并和M113形成电流镜,但是M115是源,M113是像,感觉不对劲,看起来不像是威尔逊电流镜,但仿真出来确实是M115复制给M113的,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
Compact Low-Voltage Power-Efficient
Operational Amplifier Cells for VLSI
这是原文标题

网友A:
M202画错了 所以你没法理解

网友B:
原文没全部看,不过大概的意思就是M111 复制M101的电流,然后通过M113镜像给M115,但是M115和M110存在一定的关系,文章里说的minimum selector,猜意思就是如果M110的电流小 就会压制M115的电流使得其进线性区,当有负载电流时,M115是小电流,就会使得M115进入饱和区,至于你说的反向镜像,不太明白,肯定是M115镜像M113的电流的,不过M115的电流要看自己本身的状态的,线性区的话电流不会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02画错了 所以你没法理解

给我整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文没全部看,不过大概的意思就是M111 复制M101的电流,然后通过M113镜像给M115,但是M115和M110存在一定 ...

谢谢解答,确实是反馈造成的结果

网友:
需要原文的电路来看。原文电路可以得出回路没有反应之前,m100和m101 gate是一起移动,要么一起上,一起下。以gate一起往下为例,如果一开始m115被bias在线性区,m110的源被往下拉,导致吗115电流变大,产生电压bias 吗12301,

网友:
M12031, 继m101gate被拉低,节省输出电流...这个bias的过程并没有结束,m12031-m111-m113-m115-m1112继续。所以,这里有个问题,刚提到的loop需要比较快, 这样的调整才有意义,否则要么环路稳定,要么信号输出distortion很大。没权限看原文,只搜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