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at speed测试时的时钟结构

楼主(2023-05-29):
求助!在进行at-speed测试时,快速时钟使用OCC,慢速时钟应该如何处理?直接使用scan_clk去mux吗?发现tetramax好像不能将OCC驱动的reg和直接用scan_clk驱动的reg串成一条chain。

网友A:
现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fast_func_clk和slow_func_clk后都插了OCC,此时scan clock 一般就只有OCC所需的ate_clk,所有scan cell都是由OCC驱动,所有scan cell可以串成chain(允许clock mix的话);另一种情况是只在fast_func_clk后插入OCC,fast_func_clk驱动的scan cell由ate_clk驱动,slow_func_clk驱动的scan cell则由额外定义的scan_clk(MUX后)驱动,ate_clk和scan_clk驱动的scan cell也是可以串到一起的(允许clock mix的话)。
另外是否scan结构由DFTCompiler决定,tetramax只是用来生成pattern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期待新品的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fast_func_clk和slow_func_clk后都插了OCC,此时scan clock 一般就只有OCC所需的ate ...

感谢回答,问题描述说错了,不是tetramax,是DFTCompiler,抱歉。
另外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是不是需要两个clock port,一个做ate clock port,另一个是scan clock。为什么需要区分这两个clock,我理解的是ate clock就是接scan clo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问题描述说错了,不是tetramax,是DFTCompiler,抱歉。
另外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是不是需要两个 ...

这个问题很关键!

首先必须是两个test clock(驱动高速模块的ate_clk和驱动低速模块的scan_clk),虽然这两个clock的绝大部分属性完全一致,但是二者不能合二为一。
在stuck-at 测试时,不管shift阶段,还是capture阶段,二者的行为一致。但是在at-speed 测试的capture阶段,ate_clk的特殊性就显现出来了:OCC 需要一个free-runing 的ate_clk来正确实现fast_clk和slow_clk的切换,从实际波形可以看出来,即使在capture阶段,ate_clk port也会像shift阶段一样free-running,即输出稳定连续的pulse,而scan_clk只会在有需求的时刻才会pulse,这也是为什么ate_clk还需额外定义成oscillator type。

楼主(2023-08-07):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关键!

首先必须是两个test clock(驱动高速模块的ate_clk和驱动低速模块的scan_clk),虽然这 ...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关键!

首先必须是两个test clock(驱动高速模块的ate_clk和驱动低速模块的scan_clk),虽然这 ...

请问大佬,如果用一个free-running 的 test clock 来驱动 ate_clk 和 scan_clk 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C(2023-09-14):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如果用一个free-running 的 test clock 来驱动 ate_clk 和 scan_clk 是否可行?谢谢 ...

应该不行吧,在dc测试的时候,scan clk也是单独被控制的,即capture的时候,scan_clk会给一拍或多拍时钟保证capture的功能。如果用free-running的clock,那么capture的功能怎么保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如果用一个free-running 的 test clock 来驱动 ate_clk 和 scan_clk 是否可行?谢谢 ...

可以的。片子中所有func_clock(不管高速还是低速)后都插入OCC,所有OCC共用一个ate_clk(你说的free_runing test clock),这样所有scan reg都是被OCC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行吧,在dc测试的时候,scan clk也是单独被控制的,即capture的时候,scan_clk会给一拍或多拍时钟 ...

如果所有func_clk后都插入OCC,dc测试capture的时候,capture clock就来自func_clk,不受scan_clk影响

网友D(2023-11-10):
引用 网友A:
现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fast_func_clk和slow_func_clk后都插了OCC,此时scan clock 一般就只有OCC所需的ate ...

请教个问题, ATE clock和scan clock复用。 ATE clock和 fast fun clock后面加入OCC ,
OCC_BYPASS =1 的时候用ATE_CLK 去测stuck_AT
OCC_BYPASS=0的时候用OCC CLK测AT_SPEED。
是否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的,看RayCing的回复,就是你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问题, ATE clock和scan clock复用。 ATE clock和 fast fun clock后面加入OCC ,
OCC_BYPASS =1 的 ...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design中所有clock后都插了OCC,只用一个slow_clk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design中所有clock后都插了OCC,只用一个slow_clk是可以的 ...

是的,所有clock都插了occ, 但是slow_clk 没有共有一个。用了3个occ,slow clock分了3个不同的。通过3个occ驱动所有的reg/CK .

这样实现at-speed和stuck at共存。通过pll_bypss 来切换stuck at和 at-speed模式。 spf里面有inter-scan和inter-scan-occ-bypass ,分别用来推at-speed和stuck-at的fault。

这样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所有clock都插了occ, 但是slow_clk 没有共有一个。用了3个occ,slow clock分了3个不同的。通过3个o ...

可以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麻烦大神指点下,我加set_dft_configuration -pipeline_scan_data  enable, 那么这些pipeline 寄存器的驱动时钟,set_pipeline_scan_data_configuration -tail_pipelin_clock  -head_pipeline_clock我用哪个呢,是三个slow clock任意选一个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麻烦大神指点下,我加set_dft_configuration -pipeline_scan_data  enable, 那么这些pipel ...

三个slow_clk都可以,区别是在压缩chain的头和尾插入的lock-up latch数量可能存在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slow_clk都可以,区别是在压缩chain的头和尾插入的lock-up latch数量可能存在差异。 ...

明白了 感谢

网友D:
大神请教个问题, 我用了三个occ, 用三个slow clock去驱动occ。 insert_dft 后发现有S18 和 S19

  DFF xx disturbed during time of 45 of load_unload procedure. (S18)
  DFF xx disturbed during time of 0 of load_unload procedure. (S19)
   如果我用mix_clocks 的方式,那么这些错能少很多从4w降低到1k左右。但是后面DFT 吃spf文件的时候,还是会报这些error。导致无法推pattern
工具用的是2018版本。 我想请教下这个S18 和 S19怎么解决呢。  我trace了报错的电路。 发现reg/Q 点 xxx{}x 。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请教个问题, 我用了三个occ, 用三个slow clock去驱动occ。 insert_dft 后发现有S18 和 S19

  DFF x ...

1. 首先check一下三个slow_clock是否定义正确

2. 如果1 没问题,check pre-DRC是否干净
3. 如果1和2均没问题,gui trace,绝大部分是clock和reset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首先check一下三个slow_clock是否定义正确

2. 如果1 没问题,check pre-DRC是否干净

谢谢大神回复,确实是clock的问题。 还请教下您,正常设计中加入的mbist的logic ,要不要串到scan chain。我现在没有串,覆盖率是92%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神回复,确实是clock的问题。 还请教下您,正常设计中加入的mbist的logic ,要不要串到scan chain ...

一般是要串进去的。
下面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如果最后test coverage只关注design本身,个人觉得不用串。mbist logic本身纯粹是为了test而添加的,其在bist_mode下可以被test到,不需要依赖scan去te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要串进去的。
下面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如果最后test coverage只关注design本身,个人觉得不用 ...

我的理解跟您一样,mbist logic本身是测试逻辑. 不用串。谢谢

网友D(2023-12-25):
引用 网友A:
1. 首先check一下三个slow_clock是否定义正确

2. 如果1 没问题,check pre-DRC是否干净

谢谢大神回复 。 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些修改。设计中 slow_func_clk 驱动的reg ,我没有用occ,直接定义了一个专门的scan_clk ,scan_clk直接连接reg的ck端 ,只测stuck-at ;

fast_func_clock 我分了3路, 用了3个occ , 每个occ的ATE_CLK都是分开的。相当于fast_func_clock1  对应ATE_CLK1 ;fast_func_clock2对应ATE_CLK2,  fast_func_clock3 对应ATE_CLK3. 最后flow也是跑通了,前仿通过。
请教下大神,我这个方案是否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神回复 。 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些修改。设计中 slow_func_clk 驱动的reg ,我没有用occ,直接定义 ...

方案没有问题。只要片子IO PAD个数足够以及ATE clock channel 个数支持,ATE_CLK port个数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OCC个数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案没有问题。只要片子IO PAD个数足够以及ATE clock channel 个数支持,ATE_CLK port个数大于等于1小于 ...

明白了,受教。再次感谢。

网友D(2024-05-11):
引用 网友A:
方案没有问题。只要片子IO PAD个数足够以及ATE clock channel 个数支持,ATE_CLK port个数大于等于1小于 ...

不好意思,再请教下您,还是原来方案。 “ 每个occ的ATE_CLK都是分开的。相当于fast_func_clock1  对应ATE_CLK1 ;fast_func_clock2对应ATE_CLK2,  fast_func_clock3 对应ATE_CLK3”  。这里的ATE1_CLK1 , ATE_CLK2, ATE_CLK3 我是不是得约束成异步的? 谢谢了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约束成异步的,那么我在ATPG 推pattern的时候,是不是不能让他们同时跳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再请教下您,还是原来方案。 “ 每个occ的ATE_CLK都是分开的。相当于fast_func_clock1  对应ATE ...

个人理解:ATE_clk约束约束仅是为了做STA timing分析用;ATPG时是否同时(相同时钟沿)跳动,由你定义ATE_clk时的timing wavefrom决定。另外,多个ATE_clk各自关联的OCC之间本身就是异步关系,其后驱动的reg不会同时toggl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ATE_clk约束约束仅是为了做STA timing分析用;ATPG时是否同时(相同时钟沿)跳动,由你定义ATE ...

谢谢您回复, 我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 不同的ATE_CLK 我约束成异步关系。 那么ATPG推 stuck-at的pattner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设置,让不同ATE_CLK 测试stuck-at的时候 不能同时跳。
occ ATPG 推pattern,各个occ本身异步,肯定是不会同时跳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回复, 我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 不同的ATE_CLK 我约束成异步关系。 那么ATPG推 stuck-at的patt ...

不知道你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另外TestMAX ATPG中除了timing exception相关的几个SDC commond之外,好像不支持其他约束(也可能记错了),比如你说的将clock之间设为异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另外TestMAX ATPG中除了timing exception相关的几个SDC commond之外,好 ...

谢谢回复,我是想用ATE_CLK  在pll bypass mode来做stuck-at 测试,如果分开几个ATE_CLK  ,就不用做一个大的tree,方便修hold。

再请教您另外个问题, stuck-at compress ,前3条serial 仿真 ,出现got=x 的错误。后面parallel全部过的,如果全改成parallel 也可以pass。(transition 压缩同样方式仿真是pass的) stuck-at compress serial  这个会报
At T=50540ns , V=506, exp=1, got=x , pin P5_OUT[1] , scan cell 0 。 因为是压缩的,我怎么定位这个scan cell 0 是哪个呢?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尝试仿一下非压缩mode的pattern,看看出错的位置

网友(2025-01-07):
您好,大佬我想请问一下。在AT SPEED 测试期间,OCC的FAST CLK比SLOW CLK还低。比如FAST CLK=8Mhz .SLOW CLK=24Mhz。这种情况下AT SPEED SCAN可以做下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