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构成的电容在项目里为什么要这样放

楼主(2023-05-29):
这种电容不是串联也不是并联,这种结构有什么作用呢?

这种电阻第三端连接另一端,这种结构有什么作用呢?感觉没见过这种结构,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接触过的吗?

网友A:
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接bo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接body

大神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三端接body

网友:
第一个 -> matched capacitance as seen from both net33 and net34: 两者都有相同的nwell area and gate cap
第二个->第三端接body -> 第一和二端有cap到body

网友B:
第一个 可以看成一个电容  这种接法在电压 电容曲线上会互补 曲线更好点 找个仿真mos教程访下 第二个  电阻本来就有三端 第三端衬底会影响电阻特性

网友:
第一个是防漏电的moscap,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

网友C:
第一个是为了补偿不同电压电容不同的特性
第二个看工艺要求的,有的电阻是带衬底或则well的,需要接什么电位就接什么电位,不一定高或者低 ,看工艺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 可以看成一个电容  这种接法在电压 电容曲线上会互补 曲线更好点 找个仿真mos教程访下 第二个  电阻 ...

大神,比如说我用到的smic18的工艺,其中rnposab就没有第三端,但是rnposab_3t_ckt就带有第三端,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为了补偿不同电压电容不同的特性
第二个看工艺要求的,有的电阻是带衬底或则well的,需要接什么电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