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带板打ESD 可靠性?寻求大佬指导

楼主(2023-05-29):
如何提高带板打ESD 可靠性?寻求大佬指导。不带电HBM模型可以达到8KV,带板打ESD 对IO,过不了2KV,请相关经验的大佬给与指导,有重酬谢!

网友A:
带板打ESD通常是带电的,很多会归结到latchup失效。不要完全从ESD角度上去看,ESD很多时候只是起到触发。
当然首先还是要先去看看失效分析,看看失效模型,是ESD还是latchup。
如果是ESD,那没的说,只能板级的ESD器件要仔细选一下,还有芯片的ESD能力是否考虑要再增强,毕竟HBM8KV,对应到电子枪2KV也算不错了的能力了。如果是电子枪导致的latchup失效,那就比较难搞,如果外围保护搞不定,芯片基本要从头来了。如果失效在内部电路,就要去分析latchup路径,如果是ESD管失效,考虑是否Vh太低,可能要换结构。
对板级的ESD,浪涌等测试,ESD用弱snapback或者non-snapback型器件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失效位置在哪里

网友(2023-08-17):
我有相同的问题出现,请问你们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板打ESD通常是带电的,很多会归结到latchup失效。不要完全从ESD角度上去看,ESD很多时候只是起到触发。
...

我想请教一下,要是为了板级ESD和浪涌这种保护,内部ESD采用了RC-trigger这种电路,是否无法进行保护了?
不采用有snapback这种结构是否就是单纯为了防止ESD器件引起的latch u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要是为了板级ESD和浪涌这种保护,内部ESD采用了RC-trigger这种电路,是否无法进行保护了? ...

原则上板级的ESD要用板级的比如TVS来抗,设计的好是不会干扰到内部电路的。不过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设计。所以需要测试较高的板级ESD的,芯片的ESD尽量采用弱snapback或者non snapback的方案更安全。RC tigger的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纯粹降低Vt1的设计,有很强snapback的,Vh还较低的,这种方案最好不要用。另外一种是RC辅助 开启沟道泄流的,这种在很低电压就可以泄放很大的电流了,算是non-snapback,这种是可以用的。不大会出发板级ESD的latchu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板级的ESD要用板级的比如TVS来抗,设计的好是不会干扰到内部电路的。不过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 ...

能详细说明一下哪种是RC辅助 开启沟道泄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板级的ESD要用板级的比如TVS来抗,设计的好是不会干扰到内部电路的。不过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 ...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