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用到的基准有一个PD端,这个PD端是从哪里引出来的

楼主(2023-05-29):
看到一个博主仿真LDO,其中基准端有一个PD端,这个一般有什么作用,因为看到一个项目里也有相同端,这个PD端一般指什么

网友A:
powerdown ? 看下里面电路就知道了 enable 端口

网友:
power detect? power 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down ? 看下里面电路就知道了 enable 端口

大神,这个的作用什么呢?我这里的电路是通过en端,再通过一些反相器、与非门等得到PD_LDO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的作用什么呢?我这里的电路是通过en端,再通过一些反相器、与非门等得到PD_LDO
...

为了不工作的时候让电路不消耗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不工作的时候让电路不消耗电流

也就是说在en等于0时,关断电路

网友:
请问博主可以推一下吗,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C:
PD就类似于使能信号,一般的设计逻辑是在PD拉低时令电路正常工作,PD拉高时关断电路,在系统设计中实现在待机时该电路不消耗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就类似于使能信号,一般的设计逻辑是在PD拉低时令电路正常工作,PD拉高时关断电路,在系统设计中实现在待 ...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