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出错

楼主(2023-05-29):
报错如下:PO.R.19 { @ Floating gate is prohibited if the effective source/drain are not connected together. Floating gate in the DRC is as follows: (1) GATE without Poly CO (2) GATE with Poly CO but not connected to MOS OD, STRAP or PAD. (3) It is not a floating gate if the GATE is connected to OD by butted CO in SRAM bit cell. The effective source/drain in DRC is as follows: (1)Source/drain is connected to different {MOSOD NOT PO}, STRAP, Gate, or PAD. This rule is only checked on the whole chip, not on the IP level
  (Float_GATE_check INTERACT NSDu > 1 BY NET) NOT INSIDE SRAM_WAIVE_N28
  (Float_GATE_check INTERACT PSDu > 1 BY NET) NOT INSIDE SRAM_WAIVE_N28
}
输入栅极都连接焊盘了还报错

网友A:
可能需要PAD上加label?空PAD和Floating一样的

网友:
这不是recommend rule嘛,可以waiv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PAD上加label?空PAD和Floating一样的

打了label,而且两个相同连接的相同子模块,放到顶层,一个报错一个不报

楼主:
gate接了焊盘,top用了很多这个模块,有些gate没接的反而没报错,报错毫无规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