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上电问题

楼主(2023-05-29):
带隙基准上电问题,电路为一个电流模结构,运放采用二级OTA,电路上电过程运放两个输入不同步,导致了BGR输出有一个大的过冲,不知道是为什么,以及如何解决,特此求教

网友A:
你这个相位裕度多少?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的宽长比设计也不合理 说明你拉扎维前几章没看懂

网友B:
有点过冲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相位裕度多少?

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的宽长比设计也不合理 说明你拉扎维前几章没看懂

啥意思嘞,指运放里的倒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过冲是正常的

有点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嘞,指运放里的倒比管?

你把M32的宽长比设置成1:10试试  看看还有没有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M32的宽长比设置成1:10试试  看看还有没有过冲

跟启动电路应该没关系,去掉启动电路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
两种解决方法可以尝试,1)在M32漏端串一个mos diode, 但要注意串完以后的简并点问题;2)在M2 gate端加大的mos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