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9V工艺下的运放设计输入对管选择

楼主(2023-05-29):
想做一个OIP3比较高的运放 在低压下输入对管如果用NMOS做的话就会进入亚阈值区,用PMOS的话进入饱和区,用pmos的话会不会OIP3更好一点,新手诚心求教
电路类型就是最简单的两级全差分运放(五管+classAB)

网友:
first 0.9v chargePump -> 1.8v

网友A:
先进工艺下很多东西都不能用旧经验分析,你还是把gm3(3次谐波跨导)和偏置的关系仿出来,用gm/id方法设计比较好。直接分析工作在哪个区意义不大(0.9V工艺一般不会让晶体管工作在强反型区,Vgs太大了,直流电平不协调)最后,我印象里,OIP3输出级占大头吧,不用跟输入级太较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工艺下很多东西都不能用旧经验分析,你还是把gm3(3次谐波跨导)和偏置的关系仿出来,用gm/id方法设计比 ...

感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进工艺下很多东西都不能用旧经验分析,你还是把gm3(3次谐波跨导)和偏置的关系仿出来,用gm/id方法设计比 ...

先进工艺 低压下会如何设计 input stage  ?  先进工艺  mos vt 也还是不小, low vt 也有vth , 还是说input会改用native mos ?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进工艺 低压下会如何设计 input stage  ?  先进工艺  mos vt 也还是不小, low vt 也有vth , 还是说inpu ...

一般普通低压mos就能满足,就让mos处于亚阈值区。模拟电压一般不会像digital那样0.5 0.6 那么低。也有avt的mos,阈值很低,gmro也比native mos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普通低压mos就能满足,就让mos处于亚阈值区。模拟电压一般不会像digital那样0.5 0.6 那么低。也有avt ...

也有avt的mos,阈值很低,gmro也比native mos好很多。
=> avt ??

low vt ?

native mos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avt的mos,阈值很低,gmro也比native mos好很多。
=> avt ??

是AVT,专门给analog用的,我在t22有用过,好像要多一层mask,finfet工艺是否有就不清楚了。 native mos不需要额外mas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AVT,专门给analog用的,我在t22有用过,好像要多一层mask,finfet工艺是否有就不清楚了。 native mos ...

我只知道 一般分Vt , low Vt , zero Vt , native MOS
某些bcd 还有种depletion NMOS .
看来22nm 还分数码管mos vth , analog 专用mos  ,
analog 专用mos  AVT 特别在哪?
Vth 会比 数码管低多少?

https://bbs.eetop.cn/thread-928837-1-1.html

Gate leakage 会有 model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 一般分Vt , low Vt , zero Vt , native MOS 某些bcd 还有种depletion NMOS .  看来22nm 下还分 ...

记不太清了,avt vth和ulvt差不多,gate leakage也差不多。还有很多类型没用过的mos,只要肯花钱,钱足够多还可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