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dc 综合问题

楼主(2023-05-30):
家人们问大家个问题,我的设计代码有一些用到了vivado的原语库如IDDR和ODDR,这些是vivado提供的仿真模型,而且我现在已经通过验证了。但是到后面会需要使用synopsys dc对所有的rtl代码进行综合的,那这些原语到时候应该如何处理?是要寻找替换方案吗?还是工具会有一些特殊的方式啊,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看看你用的library有相关的stdcell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用的library有相关的stdcell没

///////////////////////////////////////////////////////////////////////////////
// Copyright (c) 1995/2005 Xilinx, Inc.
// All Right Reserved.
///////////////////////////////////////////////////////////////////////////////
//   ____  ____
//  /   /\/   /
// /___/  \  /    Vendor : Xilinx
// \   \   \/     Version : 8.1i (I.13)
//  \   \         Description : Xilinx Timing Simulation Library Component
//  /   /                  Dual Data Rate Input D Flip-Flop
// /___/   /\     Filename : IDDR.v
// \   \  /  \    Timestamp : Thu Mar 11 16:44:06 PST 2005
//  \___\/\___\
//
// Revision:
//    03/23/04 - Initial version.
//    03/11/05 - Added LOC parameter, removed GSR ports and initialized outpus.
//    12/20/05 - Fixed setup and hold checks.
//    04/28/06 - Added c_in into the sensitivity list (CR 219840).
//    05/29/07 - Added wire declaration for internal signals
//    04/16/08 - CR 468871 Negative SetupHold fix
//    05/06/08 - CR 455447 add XON MSGON property to support async reg
//    12/03/08 - CR 498674 added pulldown on R/S.
//    12/13/11 - Added `celldefine and `endcelldefine (CR 524859).
//    08/23/13 - PR683925 - add invertible pin support.
//    10/22/14 - Added #1 to $finish (CR 808642).
// End Revision

`timescale  1 ps / 1 ps

`celldefine

module IDDR (Q1, Q2, C, CE, D, R, S);

    output Q1;
    output Q2;

    input C;
    input CE;
    input D;
    input R;
    input S;

    parameter DDR_CLK_EDGE = "OPPOSITE_EDGE";
    parameter INIT_Q1 = 1'b0;
    parameter INIT_Q2 = 1'b0;
    parameter [0:0] IS_C_INVERTED = 1'b0;
    parameter [0:0] IS_D_INVERTED = 1'b0;
    parameter SRTYPE = "SYNC";

`ifdef XIL_TIMING

    parameter LOC = "UNPLACED";
    parameter MSGON = "TRUE";
    parameter XON = "TRUE";

`endif

    pulldown P1 (R);
    pulldown P2 (S);

    reg q1_out = INIT_Q1, q2_out = INIT_Q2;
    reg q1_out_int, q2_out_int;
    reg q1_out_pipelined, q2_out_same_edge_int;
    reg notifier, notifier1, notifier2;
    wire notifier1x, notifier2x;

    wire c_in,delay_c;
    wire ce_in,delay_ce;
    wire d_in,delay_d;
    wire gsr_in;
    wire r_in,delay_r;
    wire s_in,delay_s;

    tri0 GSR = glbl.GSR;

    assign gsr_in = GSR;
    assign Q1 = q1_out;
    assign Q2 = q2_out;

    wire nr, ns, ngsr;
    wire ce_c_enable, d_c_enable, r_c_enable, s_c_enable;
    wire ce_c_enable1, d_c_enable1, r_c_enable1, s_c_enable1;
    not (nr, R);
    not (ns, S);
    not (ngsr, GSR);

    and (ce_c_enable, ngsr, nr, ns);
    and (d_c_enable, ngsr, nr, ns, CE);
    and (s_c_enable, ngsr, nr);

`ifdef XIL_TIMING

    assign notifier1x = (XON == "FALSE") ?  1'bx : notifier1;
    assign notifier2x = (XON == "FALSE") ?  1'bx : notifier2;

    assign ce_c_enable1 = (MSGON =="FALSE") ? 1'b0 : ce_c_enable;
    assign d_c_enable1 = (MSGON =="FALSE") ? 1'b0 : d_c_enable;
    assign r_c_enable1 = (MSGON =="FALSE") ? 1'b0 : ngsr;
    assign s_c_enable1 = (MSGON =="FALSE") ? 1'b0 : s_c_enable;

`endif

    initial begin

   if ((INIT_Q1 != 0) && (INIT_Q1 != 1)) begin
       $display("Attribute Syntax Error : The attribute INIT_Q1 on IDDR instance %m is set to %d.  Legal values for this attribute are 0 or 1.", INIT_Q1);
       #1 $finish;
   end

       if ((INIT_Q2 != 0) && (INIT_Q2 != 1)) begin
       $display("Attribute Syntax Error : The attribute INIT_Q1 on IDDR instance %m is set to %d.  Legal values for this attribute are 0 or 1.", INIT_Q2);
       #1 $finish;
   end

       if ((DDR_CLK_EDGE != "OPPOSITE_EDGE") && (DDR_CLK_EDGE != "SAME_EDGE") && (DDR_CLK_EDGE != "SAME_EDGE_PIPELINED")) begin
       $display("Attribute Syntax Error : The attribute DDR_CLK_EDGE on IDDR instance %m is set to %s.  Legal values for this attribute are OPPOSITE_EDGE, SAME_EDGE or SAME_EDGE_PIPELINED.", DDR_CLK_EDGE);
       #1 $finish;
   end

   if ((SRTYPE != "ASYNC") && (SRTYPE != "SYNC")) begin
       $display("Attribute Syntax Error : The attribute SRTYPE on IDDR instance %m is set to %s.  Legal values for this attribute are ASYNC or SYNC.", SRTYPE);
       #1 $finish;
   end

    end // initial begin

    always @(gsr_in or r_in or s_in) begin
   if (gsr_in == 1'b1) begin
       assign q1_out_int = INIT_Q1;
       assign q1_out_pipelined = INIT_Q1;
       assign q2_out_same_edge_int = INIT_Q2;
       assign q2_out_int = INIT_Q2;
   end
   else if (gsr_in == 1'b0) begin
       if (r_in == 1'b1 && SRTYPE == "ASYNC") begin
      assign q1_out_int = 1'b0;
      assign q1_out_pipelined = 1'b0;
      assign q2_out_same_edge_int = 1'b0;
      assign q2_out_int = 1'b0;
       end
            else if (r_in == 1'b0 && s_in == 1'b1 && SRTYPE == "ASYNC") begin
      assign q1_out_int = 1'b1;
      assign q1_out_pipelined = 1'b1;
      assign q2_out_same_edge_int = 1'b1;
      assign q2_out_int = 1'b1;
       end
       else if ((r_in == 1'b1 || s_in == 1'b1) && SRTYPE == "SYNC") begin
      deassign q1_out_int;
      deassign q1_out_pipelined;
      deassign q2_out_same_edge_int;
      deassign q2_out_int;
       end
       else if (r_in == 1'b0 && s_in == 1'b0) begin
      deassign q1_out_int;
      deassign q1_out_pipelined;
      deassign q2_out_same_edge_int;
      deassign q2_out_int;
       end
   end // if (gsr_in == 1'b0)
    end //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1801890]@[/url] (gsr_in or r_in or s_in)

    always @(posedge c_in) begin
    if (r_in == 1'b1) begin
       q1_out_int <= 1'b0;
       q1_out_pipelined <= 1'b0;
       q2_out_same_edge_int <= 1'b0;
   end
   else if (r_in == 1'b0 && s_in == 1'b1) begin
       q1_out_int <= 1'b1;
       q1_out_pipelined <= 1'b1;
       q2_out_same_edge_int <= 1'b1;
   end
   else if (ce_in == 1'b1 && r_in == 1'b0 && s_in == 1'b0) begin
            q1_out_int <= d_in;
       q1_out_pipelined <= q1_out_int;
       q2_out_same_edge_int <= q2_out_int;
   end
    end // always @ (posedge c_in)

    always @(negedge c_in) begin
   if (r_in == 1'b1)
       q2_out_int <= 1'b0;
   else if (r_in == 1'b0 && s_in == 1'b1)
       q2_out_int <= 1'b1;
   else if (ce_in == 1'b1 && r_in == 1'b0 && s_in == 1'b0)
       q2_out_int <= d_in;
    end

    always @(c_in or q1_out_int or q2_out_int or q2_out_same_edge_int or q1_out_pipelined) begin
   case (DDR_CLK_EDGE)
       "OPPOSITE_EDGE" : begin
                        q1_out <= q1_out_int;
                        q2_out <= q2_out_int;
                         end
       "SAME_EDGE" : begin
                         q1_out <= q1_out_int;
                         q2_out <= q2_out_same_edge_int;
                     end
       "SAME_EDGE_PIPELINED" : begin
                              q1_out <= q1_out_pipelined;
                                     q2_out <= q2_out_same_edge_int;
                               end
       default : begin
                       $display("Attribute Syntax Error : The attribute DDR_CLK_EDGE on IDDR instance %m is set to %s.  Legal values for this attribute are OPPOSITE_EDGE, SAME_EDGE or SAME_EDGE_PIPELINED.", DDR_CLK_EDGE);
                $finish;
       end
   endcase // case(DDR_CLK_EDGE)
    end // always @ (q1_out_int or q2_out_int or q2_out_same_edge_int or q1_out_pipelined or q2_out_pipelined)

`ifndef XIL_TIMING

    assign delay_c =  C;
    assign delay_ce = CE;
    assign delay_d =  D;
    assign delay_r = R;
    assign delay_s = S;

`endif
    assign c_in = IS_C_INVERTED ^ delay_c;
    assign ce_in = delay_ce;
    assign d_in = IS_D_INVERTED ^ delay_d;
    assign r_in = delay_r;
    assign s_in = delay_s;

//*** Timing Checks Start here

`ifdef XIL_TIMING

    always @(notifier or notifier1x) begin
   q1_out <= 1'bx;
    end

    always @(notifier or notifier2x) begin
   q2_out <= 1'bx;
    end

`endif

`ifdef XIL_TIMING
   wire c_en_n;
   wire c_en_p;
   wire ce_c_enable1_n,d_c_enable1_n,r_c_enable1_n,s_c_enable1_n;
   wire ce_c_enable1_p,d_c_enable1_p,r_c_enable1_p,s_c_enable1_p;
   assign c_en_n = IS_C_INVERTED;
   assign c_en_p = ~IS_C_INVERTED;
   assign ce_c_enable1_n = ce_c_enable1 && c_en_n;
   assign ce_c_enable1_p = ce_c_enable1 && c_en_p;
   assign d_c_enable1_n = d_c_enable1 && c_en_n;
   assign d_c_enable1_p = d_c_enable1 && c_en_p;
   assign r_c_enable1_n = r_c_enable1 && c_en_n;
   assign r_c_enable1_p = r_c_enable1 && c_en_p;
   assign s_c_enable1_p = s_c_enable1 && c_en_p;
   assign s_c_enable1_n = s_c_enable1 && c_en_n;
`endif

    specify

   (C => Q1) = (100:100:100, 100:100:100);
   (C => Q2) = (100:100:100, 100:100:100);
   (posedge R => (Q1 +: 0)) = (0:0:0, 0:0:0);
   (posedge R => (Q2 +: 0)) = (0:0:0, 0:0:0);
   (posedge S => (Q1 +: 0)) = (0:0:0, 0:0:0);
   (posedge S => (Q2 +: 0)) = (0:0:0, 0:0:0);
`ifdef XIL_TIMING
    (R => Q1) = (0:0:0, 0:0:0);
   (R => Q2) = (0:0:0, 0:0:0);
   (S => Q1) = (0:0:0, 0:0:0);
   (S => Q2) = (0:0:0, 0:0:0);

   $period (negedge C, 0:0:0, notifier);
   $period (posedge C, 0:0:0, notifier);
   $recrem (negedge R, negedge C, 0:0:0, 0:0:0, notifier2, c_en_n, c_en_n);
   $recrem (negedge R, posedge C, 0:0:0, 0:0:0, notifier1, c_en_p, c_en_p);
   $recrem (negedge S, negedge C, 0:0:0, 0:0:0, notifier2, c_en_n, c_en_n);
   $recrem (negedge S, posedge C, 0:0:0, 0:0:0, notifier1, c_en_p, c_en_p);
   $recrem ( posedge R, negedge C, 0:0:0, 0:0:0, notifier2, c_en_n, c_en_n);
   $recrem ( posedge R, posedge C, 0:0:0, 0:0:0, notifier1, c_en_p, c_en_p);
   $recrem ( posedge S, negedge C, 0:0:0, 0:0:0, notifier2, c_en_n, c_en_n);
   $recrem ( posedge S, posedge C, 0:0:0, 0:0:0, notifier1, c_en_p, c_en_p);
   $setuphold (negedge C, negedge CE &&& (ce_c_enable1_n!=0), 0:0:0, 0:0:0, notifier2, , , delay_c, delay_ce);
   $setuphold (negedge C, negedge D  &&& (d_c_enable1_n!=0),  0:0:0, 0:0:0, notifier2, , , delay_c, delay_d);
   $setuphold (negedge C, negedge R  &&& (r_c_enable1_n!=0),  0:0:0, 0:0:0, notifier2, , , delay_c, delay_r);
   $setuphold (negedge C, negedge S  &&& (s_c_enable1_n!=0),  0:0:0, 0:0:0, notifier2, , , delay_c, delay_s);
   $setuphold (negedge C, posedge CE &&& (ce_c_enable1_n!=0), 0:0:0, 0:0:0, notifier2, , , delay_c, delay_ce);
   $setuphold (negedge C, posedge D  &&& (d_c_enable1_n!=0),  0:0:0, 0:0:0, notifier2, , , delay_c, delay_d);
   $setuphold (negedge C, posedge R  &&& (r_c_enable1_n!=0),  0:0:0, 0:0:0, notifier2, , , delay_c, delay_r);
   $setuphold (negedge C, posedge S  &&& (s_c_enable1_n!=0),  0:0:0, 0:0:0, notifier2, , , delay_c, delay_s);
   $setuphold (posedge C, negedge CE &&& (ce_c_enable1_p!=0), 0:0:0, 0:0:0, notifier1, , , delay_c, delay_ce);
   $setuphold (posedge C, negedge D  &&& (d_c_enable1_p!=0),  0:0:0, 0:0:0, notifier1, , , delay_c, delay_d);
   $setuphold (posedge C, negedge R  &&& (r_c_enable1_p!=0),  0:0:0, 0:0:0, notifier1, , , delay_c, delay_r);
   $setuphold (posedge C, negedge S  &&& (s_c_enable1_p!=0),  0:0:0, 0:0:0, notifier1, , , delay_c, delay_s);
   $setuphold (posedge C, posedge CE &&& (ce_c_enable1_p!=0), 0:0:0, 0:0:0, notifier1, , , delay_c, delay_ce);
   $setuphold (posedge C, posedge D  &&& (d_c_enable1_p!=0),  0:0:0, 0:0:0, notifier1, , , delay_c, delay_d);
   $setuphold (posedge C, posedge R  &&& (r_c_enable1_p!=0),  0:0:0, 0:0:0, notifier1, , , delay_c, delay_r);
   $setuphold (posedge C, posedge S  &&& (s_c_enable1_p!=0),  0:0:0, 0:0:0, notifier1, , , delay_c, delay_s);
   $width (negedge C, 0:0:0,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R, 0:0:0,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S, 0:0:0, 0, notifier);
   $width (posedge C, 0:0:0, 0, notifier);
   $width (posedge R, 0:0:0, 0, notifier);
   $width (posedge S, 0:0:0, 0, notifier);

`endif

   specparam PATHPULSE$ = 0;

    endspecify

endmodule // IDDR

`endcelldefine

你好这是代码,来自vivado目录下的的unisims文件夹,您看一下这里面应该是有stdcell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代码,来自vivado目录下的的unisims文件夹,您看一下这里面应该是有stdcell的吧
...

这个只是仿真模型,用于行为仿真的。FPGA里ODDR这种其实是硬资源,是直接做到PAD上的。如果你要做半定制的ASIC实现,需要确定一下厂商提供的单元库中有没有相同功能的标准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仿真模型,用于行为仿真的。FPGA里ODDR这种其实是硬资源,是直接做到PAD上的。如果你要做半定制 ...

也就是说,我无法直接使用这些进行综合,需要寻找可替换的的单元,厂商的话是不是就比如andes这种啊,因为我们公司和andes有合作。或者如果这些原语的功能没那么复杂,我也是可以手写功能代码替换的吧,当然前提是仿真能够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无法直接使用这些进行综合,需要寻找可替换的的单元,厂商的话是不是就比如andes这种啊,因 ...

对,Xilinx提供的这些仅仅是用来仿真的模型,没法综合。所谓的厂商是提供给你们标准单元库的公司,例如代工厂。直接用手写功能代码替换的话可能会有些问题,因为像是ODDR这种原语会涉及到双边沿采样,手写代码的话做后端的时候可能需要特别处理一些,例如要求走线等长之类的,不然时序上会出问题,这个我也没有具体的去弄过,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Xilinx提供的这些仅仅是用来仿真的模型,没法综合。所谓的厂商是提供给你们标准单元库的公司,例如代 ...

哦谢谢啦,双边沿采样提醒了我,手写确实有风险,我大致了解了

双边采样就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均采样,我从网上查看了了解到下降沿采样在综合时候不会优化所以不推荐。那么我能否将时钟取反,就相当于还是用上升沿在采样,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或者说会有什么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