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via孔的数量怎么改为两个(已解决)

楼主(2023-05-30):
各位大佬,我在论坛有找到一些相关的代码,代码运行没有报错,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作用,我导入结果后仍然是单个via占绝大多数,求解。
setNanoRouteMode -droutePostRouteSwapVia single
setNanoRouteMode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none
globaldetailroute

setNanoRouteMode  -droutePostRouteSwapVias  multiCut
setNanoRouteMode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high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TimingDriven  false
detailRoute

网友:
是double  via?这个可以设置的,inn有相应的命令

欢迎加wx: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A(2023-06-29):
请问具体怎么解决的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解决的呢?多谢

setRouteMode -routeUseAutoVia true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RouteMode -routeUseAutoVia true 可以试试

怎麼控制via 數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RouteMode -routeUseAutoVia true 可以试试

正解,多谢多谢

网友(2024-06-12):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5-07-28):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双孔也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