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celium20.09或incisive15.10混合仿真问题

楼主(2023-05-30):
这两个版本想跑混合仿真都遇到问题:

1. xcelium怎么都找不到spectre,如果不加任何选项,报找不到spectre,实际上在amd64的centos7.9的环境中which spectre是有的,指向innovus211下面,版本号是19.1。然后加-spectre_path或者-dis_flex_mode,都不行,反正就是都没法跟spectre连接上。加-dis_flex_mode不是应该用xcelium自带的spectre吗?结果压根就没有任何msg,是直接找不到指定的spice cell,spice文件里是有定义,感觉是没有连接上spectre没有解析,结果就报找不到spice的cell。
2.incisive15.10就更离谱了,报找不到/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CR.list这个文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文件是找到/tools/下去了,在安装目录下是可以找到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CR.list这个文件的,也设置了CDSROOT, CDSHOME, CDS_ROOT为安装目录。

楼主:
我总怀疑是产品安装的有问题,因为机子是amd64的,默认设置的时候,跑irun/xrun -h不管是否加-64bit都是直接一个段错误就结束了;非得把path指定到64位的binary才能跑。
但是IT坚持产品没有问题哎~~~

网友A:
>>>实际上在amd64的centos7.9的环境中which spectre是有的,指向innovus211下面,版本号是19.1
Spectre应该用独立的安装包
MMSIMHOME指向<spectre_installation>
SPECTREHOME指向<spectre_installation>
PATH中包括<spectre_installation>/bin, <spectre_installation>/tools/bin, <spectre_installation>/tools/mdl/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在amd64的centos7.9的环境中which spectre是有的,指向innovus211下面,版本号是19.1
Spectre应该 ...

好的,多谢指点,我要求IT装一下看看。

另外,请教一下MMSIMHOME是设定什么,印象中以前也看到过关于mmsim的讨论,我一直有点没有搞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怀疑是产品安装的有问题,因为机子是amd64的,默认设置的时候,跑irun/xrun -h不管是否加-64bit都是直 ...

设环境变量 CDS_AUTO_64BIT 为 ALL

网友:
终端中直接运行,spectre -v 能出来版本号吗   我也不太懂,会不会是.bashrc环境没弄好,所以找不到spectre

export Cadence_Dir=/opt/cadence
export CDS_LIC_FILE=$Cadence_Dir/license/license.dat
#SPECTRE211--------------------------------------------------------------
export MMSIM_HOME=/opt/cadence/SPECTRE211
export PATH=$MMSIM_HOM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spectre/bin:$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