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信号和噪声量化的问题

楼主(2023-05-30):
刚学ADC,对一些概念还不是很理解,请问为什么将采样得到的信号量化之后就可以将信号与噪声分开呢?噪声不是一个添加到输入信号上的随机值吗,这个值加到输入信号上应该就变成输入信号的一部分了吧,为什么还能被分离呢?

网友:
说的是理想信号经过采样和量化后,时域波形会与原信号存在差别,这个差就是人为引入的量化噪声,这个量化噪声转换到频域,是白噪声。至于信号上的随机噪声,你这概念是理解歪了,也反映出你功底比较薄弱,信号与系统这本书要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