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维的匹配问题

楼主(2023-05-30):
有四个器件A和四个器件B。

匹配方式中ABBAABBA和ABBABAAB,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啊。
两种方式都是共质心,前者XY轴都对称,后者每组管子都有相同的环境。

网友:
第一种有systematic offset,第二个好一点

网友:
好问题,蹲个好解。不过我想的是AABBAABB或者AABBBBAA

网友:
虽然这两种方法算出来AB管子的权重都是一样的,不过版图上见的最多的还是第一种。
蹲个解。

网友:
从MOS二阶效应比较,第二种会优于第一种,第二种LOD/WPE 效应更匹配;
从刻蚀角度看,第一种A受刻蚀速率影响会大过B;
从浓度梯度看,两者差异不大

网友:
都不好,搞那么长干嘛,两行
ABBA
BAAB

网友:
用的多的还是第一种 蹲个解

网友:
两种都可以吧,我觉得应该去找电路讨论一下,毕竟他们时最清楚想要那种匹配方式,更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