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运放输出如何转电流

楼主(2023-05-30):
小弟有一个rail-to-rail运放,输入和输出可以达到轨到轨,把这个运放接入闭环系统,想产生一个VIN/R的电流,然后电流转电压接出去。

VIN较低的时候还好,反馈的电压可以达到较好的跟随,随着VIN增加,电阻上的电压要想跟随也得增加,就会使NMOS管截止。
各位有什么好的思路来实现呢,能让VIN/R的电流可以有比较宽的输入范围。

楼主:
嗯,这个要看工艺库是否支持

网友:
试试将运放的class AB输出端换成共源级

楼主:
重新编辑了一下问题

网友:
把运放输出的NMOS换成PMOS,Vin理论上可以支持到VDD-Vds

网友A:
不用NMOS输出,用PMOS输出,然后把PMOS电流mirror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NMOS输出,用PMOS输出,然后把PMOS电流mirror出去;

你好,这个也欠考虑了,如果是PMOS输出的话,因为是轨到轨的输入,当输入电压很低的时候,另一端想要跟随,VIN/R这条支路上的电流就太小了,而RAIL-TO-Rail运放电源到电源电压了,电阻上的电压因此不能压的很低,基本上最小输入电压是700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也欠考虑了,如果是PMOS输出的话,因为是轨到轨的输入,当输入电压很低的时候,另一端想要跟随 ...

上面哪个电流镜不需要,PMOS的source接power,然后gate mirror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哪个电流镜不需要,PMOS的source接power,然后gate mirror出去;

试了一下,我的电源原来是5V的,换成您说的这个结构,把PMOS输出的电源也改成1.8V,完全可以跟到VDD-Vds.感谢!

(5V的话,PMOS的VGS太大,跟随的那一端会被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