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LA踩坑合集

楼主(2023-05-30):
1、ILA的采样时钟太低会受JTAG频率钳制,太高会受时序资源钳制
2、ILA不能探测自己的工作时钟,因为上升沿采样时永远对应自己的高电平,可以用PLL给ILA提供一个更高的工作频率
3、ILA可以用来代替逻辑分析仪,把探针绑IO口上就行,注意信号的电平和频率。另外高频信号的杜邦线离远一点,有可能串扰。

网友:
真实的,确信的,一针见血的

1、如果ILA时钟已经设置低于JTAG了,那么可以继续用这个bit流文件,只需要重新开一个hardware-target把JTAG调低到ILA clk一半以下。这样就不用重新编译新的工程了
2、这个坑我也遇到,但似乎除非重新编译,要不然ILA采样一个和自己同样的clk似乎没有其办法【指不重新编译的办法,重新编译如主贴所言,给ILA一个比采样clk更快的clk_domain就行了】

网友:
前两天刚遇到了ila时钟设置不匹配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