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交叉型的电路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23-05-30):
(图片)

网友A:
负载阻抗理论接近无穷

网友B:
负载阻抗接近无穷大,提高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阻抗理论接近无穷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阻抗接近无穷大,提高增益

好的  感谢

网友:
怎么在书本上没有看到。

网友:
《CMOS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艾伦这本书380页左右,有详细推导,还可以做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