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3-05-30):
大佬们,小弟最近在进行直流仿真时一直不能收敛,不是初始值不对就是节点电压太高,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可能是模型问题。建议增加Cmi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模型问题。建议增加Cmin试试。

DC仿真没有这一项吧,只有tran才有吧

网友B:
换高版本仿真器,option--skip 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高版本仿真器,option--skip dc

哥,这一项在哪,simulator里面也没有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高版本仿真器,option--skip dc

请问skip dc的意思是什么? 是指跳过初始工作点的意思吗?

网友:
请教一下LZ,不能收敛是一个是怎么体现的,仿真器报“no convergence”嘛?

还是通过“初始值不对”和“节点电压太高”反推出来的。

网友:
这最好得把简要网表和报错贴一下啊,不然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skip dc的意思是什么? 是指跳过初始工作点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这一项在哪,simulator里面也没有找到

tran 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