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与pickup

楼主(2023-05-30):
最近看到书中有这个图,esd finger中间不能插入pickup,原因是因为噪声隔离,感觉很牵强,有高手知道为什么?

网友:
芯片的ESD保护器件(ESD diode)主要用于将ESD电流流向芯片的接地平面(GND)或/和衬底(substrate),以保护芯片不被ESD事件损坏。因此,在ESD事件发生时,ESD电流首先会流经ESD保护器件。如果ESD保护器件的工作正常,ESD电流便会由保护器件引导到GND或衬底上去。具体的引导路径取决于芯片的设计和布局。若ESD保护器件失效或设计不当,则ESD电流可能会通过其他破坏性路径进入芯片内部,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
t 家小一点的工艺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ESD保护管做法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用作ESD保护的MOS管来说,其“耐压”与“ESD放电能力”是一对不折不扣的“冤家”,想要获得更高的耐压就得牺牲ESD放电跟能力,相反想要更好的ESD放电能力就不能苛求高耐压。
为什么呢?MOS管耐压与其衬底电阻直接相关,衬底电阻越小,寄生BJT越不容易开启,耐压升高,从latchup的角度看越不容易发生latch,但从ESD保护的角度看耐压高就是Vt1变大,当ESD激励见到MOS管时,保护管不容易开启,导致ESD放电能力下降;反之,则MOS管耐压降低,Vt1降低,MOS管寄生BJT更容易导通,ESD性能能增强。
这应该就是你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该工艺文档规定做ESD保护管不能插衬底,噪声隔离什么的应该关系不大。

但是凡事无绝对,拿GGNMOS结构的ESD保护管MOS阵列来说,不插衬底的话,由于每个MOS的衬底电阻大小不一致,也会存在MOS寄生BJT开启不均匀的问题,尺寸设计不合适也会存在做出来烧ESD保护管的情况,所以说插了衬底也不是一无是处,可以使MOS开启更均匀;再者,不排除你的设计就是需要适当提高PIN脚耐压,这个时候反而是可以通过在阵列中适当插衬底来实现。
此时怎么解决ESD保护管的耐压提高难开启的问题呢?这时你可以在内部电路device见到pad前适当加几ohm电阻提高内部电路的耐压(注意该阻值产生的IR drop在电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也可以满足ESD设计等级需求。

以上如有错漏不足之处请见谅,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保护管做法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用作ESD保护的MOS管来说,其“耐压”与“ESD放电能力”是一对不折 ...

解释得很清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