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创建可键入字符型和整型的form

楼主(2023-05-30):
如标题所示,想把替换label中指定字符的功能集成到form上,所以需要两个form分别获取替换的字符以及被替换的字符。

网友:
不太理解,find and replace 不就行了;以什么方式获取和呈现,是整个cv抓所有label然后box列出来,还是手动选,或者个关键词再检索罗列,

网友A:
替换label中指定字符的功能是指哪个脚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label中指定字符的功能是指哪个脚本吗?

已经解决了,有个hiCreateSteingField()函数可以实现字符型键入的的form。目的是为了替换label中指定的字符,例如“<“和”[“之间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