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fuse能封装后再熔断吗?

楼主(2023-05-30):
封装后会不会造成熔丝断开后有可能重新连接?

网友A:
e-Fuse 本来就 package trim , 前提 process effuse , 因为 烧断时需有可溢散空间 . 另外 eFuse 应该多数 polyfuse ,  如果第一次 没烧断就变很高阻抗永远烧不断了
metal fuse 比较会 烧断融丝回去..而且显微镜看不太到,电表量却还相连  , 以前 CP 碰过 current tr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use 本来就 package 内 trim , 但 前提 process 有 effuse , 因为 烧断时需有可溢散空间 . 另外 eFuse  ...

就是说做efuse需要工艺支持?不是只要pad开窗就行。

我以前一个项目使用efuse。真的出现了你说的问题,熔一次就再也不会断了,说了因为poly有不同的材料层次,熔断了一层后就poly电阻很大。

网友(2024-03-30):
efuse就是polyfuse  可以封装成成品再烧录 用一个mos管控制电流和时间 不一定要烧断  烧录后阻值变大就可以  判断电路设计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