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mismatch的标准差哪种更大

楼主(2023-05-30):
假设单位电容容值是Cu mismatch的标准差是σ 我想做n*Cu的电容
第一种是直接做一个n*Cu的电容
第二种做n个Cu然后并联
想请教一下这两种哪个mismatch标准差会更小一点

网友:
通常电容 mismatch (delta_C/C)的标准差正比于1/sqrt(area),即正比于1/sqrt(C), 这种情况下两者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