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Tie Cell针对端口是1’b0或1'b1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2023-05-30):
请问下面这种情况innovus怎么添加tie cell呢?
一个module如下定义:

module top(SIN1, SIN2, EN_1, EN_2, P_1, P_2)
    input SIN1;
    input SIN2;
    input EN_1;
    input EN_2;
    output P_1;
    output P_2;

   test t_1 (.S1(SIN1), .S2( {1'b1, EN_1), .E1(。。。
   ....一些库定义的单元

end module

module test ( S1, S2, E1, E2)

    input S1[1:0];
    input S2[1:0];
    input E1;
    output E2;

end module

网友A:
module test ( S1, S2, E1, E2)

    input S1[1:0];
    input S2[1:0];
    input E1;
    output E2;

end module
===
这个是空模块吧 ?

网友:
这个正常连啊,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呀

网友B:
一般操作流程,RTL赋值1'b0,1'b1,综合的时候dont use PULL* cell,然后交给后端来就近插入PULL0/PULL1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 test ( S1, S2, E1, E2)

    input S1[1:0];

这个里面应该有一些单元,只是没写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操作流程,RTL赋值1'b0,1'b1,综合的时候dont use PULL* cell,然后交给后端来就近插入PULL0/PULL1 cel ...

使用innovus插tie cell后,导出来Verilog 看见test t_1 (.S1(SIN1), .S2( {1'b1, EN_1), .E1(。。。变成了test t_1 (.S1(SIN1), .S2( {FE_UNCONNECTEDZ_0, EN_1), .E1(。。。
不是很懂这是个啥意思,是认为这是个悬空的端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innovus插tie cell后,导出来Verilog 看见test t_1 (.S1(SIN1), .S2( {1'b1, EN_1), .E1(。。。变成 ...

FE_UNCONNECTEDZ_0,这个net接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