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稳定性仿真中stability summary出来的带宽值和图中的不一致???

楼主(2023-05-30):
如图,在virtuoso稳定性仿真中,用main form看stability summary出来的带宽值和图中的不一致,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5-06-08):
遇到相同问题了,不知道以哪个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相同问题了,不知道以哪个为准?

目前我会以wave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会以wave为准

请问怎么把cadence中的波形文件导入到Wave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