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DSM下的IDAC如何单独仿真其噪声及SNR等指标?

楼主(2023-05-30):
小弟做CT-DSM目前在做电流舵型结构的IDAC,因为IDAC直接连接到输入端,所以IDAC的噪声特性对系统SNDR的影响很大,并且还需要考虑DAC的线性度等问题。

目前想在前仿阶段来单独仿真IDAC的噪声、线性度、SNR等指标,一方面代入系统仿真速度很慢,另外一方面希望能通过单独的DAC仿真得到目前DAC的性能指标,可以更快的验证其是否能满足系统的要求。结构如下图。

小弟对设计DAC没有什么经验,不太清楚电流舵型DAC应该如何仿真这些特性呢,也是通过FFT进行分析吗?具体应该怎么仿真?感谢论坛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应该是SFDR

网友A:
我觉得 idac+理想tia可以仿真 noise,tia的肩膀电阻用int1的rin
也可以看单个电流舵的噪声电流,乘以2^量化器bit数,再除以1.414就是总噪声电流吧?(前提是没有1/f噪声,只有热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idac+理想tia可以仿真 noise,tia的肩膀电阻用int1的rin
也可以看单个电流舵的噪声电流,乘以2^量化 ...

谢谢,感谢回复。理想TIA是可以在元件库中找到吗,将其加到电流的输出端就可以吗?我的电流输出端是电压共模点,不太理解肩膀电阻的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感谢回复。理想TIA是可以在元件库中找到吗,将其加到电流的输出端就可以吗?我的电流输出端是电压 ...

tia的电路是这样的,肩膀电阻指的是rf

下面这个是理想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a的电路是这样的,肩膀电阻指的是rf

下面这个是理想运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