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 seed

楼主(2023-05-30):
!!!求助cadence跑蒙特卡洛模拟仿真,随机种子怎么设置啊?没有跑完的话中途可以暂停保存数据嘛?

楼主:
那咋把跑五次的数据最后显示在一张图上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咋把跑五次的数据最后显示在一张图上呀?

明白了!!!

网友A(2023-09-18):
引用 楼主:
那咋把跑五次的数据最后显示在一张图上呀?

怎么操作的,求帮助,谢谢

楼主(2023-10-18):
引用 网友A:
怎么操作的,求帮助,谢谢

把五次的数据存到一个excel表里然后再导入绘图软件就行了

网友(2025-09-09):
请问为什么设置这个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