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isplay.drf文件

楼主(2023-05-30):
想请问各位大佬,display.drf那个文件是基于什么语言去写的?去哪里可以找到关于它的相关资料?有没有什么视频可以看?

网友:
这个文件是工艺里不同层的颜色配置,在Virtuoso里用 hiLayerDispMainForm() 打开 Layer Purpose Pair Editor就可以配置然后保存。

网友A:
这玩意那需要写哦,pdk配好就有默认的,shift然后点layer的工具栏,把层次好save一个新的display.drf就行了,况且你还想写,更没法直观感受到自己想要图层的变化,直接改+另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那需要写哦,pdk配好就有默认的,shift然后点layer的工具栏,把层次好save一个新的display.drf就行了 ...

对啊对啊

网友:
客气客气,有空一起交流打怪兽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那需要写哦,pdk配好就有默认的,shift然后点layer的工具栏,把层次好save一个新的display.drf就行了 ...

layer没有Outline, 请教如何加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那需要写哦,pdk配好就有默认的,shift然后点layer的工具栏,把层次好save一个新的display.drf就行了 ...

这个我知道主要是领导想要我写一个关于它的文档,但是不能只写关于怎么另存,还有packet之间的,要写里面的是怎么设置各种的,实在是没有头绪,哎

网友:
写完分享下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主要是领导想要我写一个关于它的文档,但是不能只写关于怎么另存,还有packet之间的,要写里面 ...

喊他爬,就拿drf里面各颜色对应的三原色设置我们又不是美术生咋个弄嘛,再者每个图案对应的像素点01010的又怎么去描述呢,我怀疑你们领导在找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喊他爬,就拿drf里面各颜色对应的三原色设置我们又不是美术生咋个弄嘛,再者每个图案对应的像素点01010的 ...

我也觉得,这又不是非必要掌握的

网友:
cadence 自带userguide里面应该有关于display.drf的说明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skill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