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中 specify延迟 和 门单元延时 冲突问题

楼主(2023-05-31):
本人新手,请教大神在input 和 output pin 之间使用了specify 定义了从input pin 到 output pin 的延时, 但是在 input 和 output 信号链之间 我又使用了门单元 比如说buf ,并且给buf 赋值了不一样的延迟,这个buf是在 input 和 output 信号链之间,请问此时 延迟是听从specify 的延迟 还是给buf 门单元所赋的延迟?

网友:
我之前有遇到过verilog模型和specify的延时冲突,结果是vcs选择了大的延时,这个我猜可能也差不多,但还是看仿真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