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前后仿真有效位数性能差别大

楼主(2023-05-31):
电流舵DAC前仿真有效位数(enob)在12bits左右,后仿有效位数(enob)只有9.5bits左右,看layout未发现有问题,有大佬指导下后续怎么进行排查吗?或者做些什么测试?谢谢!

网友A:
寄生導致的mismatch有問題導致線性度下降

网友B:
是否有setup问题? tia的gbw正常吗?  楼上说的寄生不匹配也很可能

另外,你的电流舵每个bit看一下是否有dc 失陪,有的话一般是由于wpe或sti效应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導致的mismatch有問題導致線性度下降

嗯嗯,这是有可能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setup问题? tia的gbw正常吗?  楼上说的寄生不匹配也很可能

另外,你的电流舵每个bit看一下是否有d ...

是否有setup问题?

回复:是参考以往的项目的设置参数,估计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不过还需检查检查
TIA的GBW正常吗?
回复:从前后仿数据看TIA模块未发现有异常,GBW正常
你的电流舵每个bit看一下是否有dc 失陪
回复:从波形上看每bit都会有些dc mismatch

谢谢你的回复,看来我需要对电路再进行检查检查~一直盯着后仿数据,或略了些基本的工作

网友C(2023-09-19):
楼主请问你设计的几位的DAC呢?目前搭了一个10位的仿下来enob是8.9,想参考下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设计的几位的DAC呢?目前搭了一个10位的仿下来enob是8.9,想参考下是否合理 ...

楼主请问你设计的几位的DAC呢?
回复:12位

目前搭了一个10位的仿下来enob是8.9,想参考下是否合理 ...

回复:前仿还是后仿,如果是前仿数据感觉会低了点,是后仿数据感觉差不多。不过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你需要问问更有经验的前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请问你设计的几位的DAC呢?
回复:12位

感谢回复,现在是前仿数据,这样我了解前仿优化到什么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