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 cell clone

楼主(2023-05-31):
在版图中如何将一个cell clone成相同的子单元?

网友A:
在其他CELL中调用这个cell,选中cell,按Q,convert To Mosaic 生成阵列,调整个数及间距可以批量生成一个同cell的阵列

网友B(2023-07-24):
楼上的说得对。我画了这么久的图,居然不会用这个功能:(

网友C:
是指XL下相似线路 器件 的clone吗?那个做出来是group,有一组有问题的话改起来还挺费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其他CELL中调用这个cell,选中cell,按Q,convert To Mosaic 生成阵列,调整个数及间距可以批量生成一个 ...

如果调用cell这个办法特别好用,但如果是个散的东西,可以将其做成group,然后选择copy的,按F3,设置中勾选Synchronous选项,如下,如果需要四个相同的cell,就将数量改为3即可。此时colon出来的单元内部,若需要调整,改变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我画了这么久的图,居然不会用这个功能

这个办法针对单独cell很管用,如果针对group就不太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XL下相似线路 器件 的clone吗?那个做出来是group,有一组有问题的话改起来还挺费事的。 ...

一般从库里面调用管子的时候用二楼的办法很nice,但是如果是有规律的metal什么的,用colon比较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