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一般都是怎么仿它的直流特性的

楼主(2023-05-31):
最近刚开始看LDO ,搭建好电路之后一般都是怎么在virtuoso上仿真它的直流特性的,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B站上有很多仿真教程的视频

网友:
直接跑DC 不就行了吗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你要跑哪些直流特性,比如:线性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然后根据定义用DC去跑就行了。比如线性调整率就是电源和输出的关系,DC仿真扫描电源电压,看LDO输出电压随电源变化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你要跑哪些直流特性,比如:线性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然后根据定义用DC去跑就行了。比如线性调整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你要跑哪些直流特性,比如:线性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然后根据定义用DC去跑就行了。比如线性调整 ...

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不应该是瞬态特性嘛?DC怎么跑?

网友:
Line regulation or load regulation 一般 会跑 tran ..
Dc 你扫不同电压 , 虽然可以 ,但是不建议.
  spice dc ac 都算法算解  . 有时会 解错. tran 是比较安全的.
ldo ac 去看 pm 明明 够 ,,  流片回来会振, 最后靠tran 发现某情况下会振.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A:
B站上有很多仿真教程的视频

求大V 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