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设置step时,不能跑完设定的stop time问题

楼主(2023-05-31):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碰到类似下面图片中的问题,当不设置step time时,可以跑完整个stop time=4us时间,但是VCO输入电压和输出频率在第31~32处会出现一个小突变,如下图所示,
后面问我们同事,他说可以仿真设置step time试试,但同样是stop time=4us情况,设置了step time就不能跑完设定的stop time=4us,只能跑完400ns。
如果把stop time改为>=3.6us也不能跑完3.6us, 只能跑完1.6us的时间;如果设置stop time=3.5us,居然可以跑完3.5us,而且跑到3.6us了,非常奇怪,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退出服务器+重启电脑都没任何作用!请问各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要怎么改设置呢?

网友A:
查看log,应该是中间有工作点变化,某些仿真step在那时刻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log,应该是中间有工作点变化,某些仿真step在那时刻不收敛;

第1个问题,为什么在第31~32间会出现一个小突变呢?请问这个怎么解释呢?
第2个问题,提示如下: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385.8 n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RROR (SPECTRE-16927):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transient analysis has reached the maximum allowed number of timesteps with timestep size of 'minstep', in a period of 5% of stop time. Use the 'max_minstep_nonconv' option to adjust the maximum allowed number of convergence failures with 'minstep',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Last acceptable solution computed at 385.7 ns.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不收敛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个问题,为什么在第31~32间会出现一个小突变呢?请问这个怎么解释呢?
第2个问题,提示如下:
Error f ...

你先把条件设置为conservative试试

网友B:
Have you found its answers?
I have some probl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ve you found its answers?
I have some problem

No, i have not found the answers yet

网友(2023-08-16):
可以从 Setup->Simulation->Options->Analog->Miscellaneous->Additional Arguments里面输入“max_minstep_nonconv=500”或者随便一个你想要的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