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 ring 怎么画

楼主(2023-05-31):
画什么层  通过什么决定?

AA  衬底用什么 ?
需要接电位 ?
rule 里面 只有 ring规则  没有detail rule。。。。
clear 和 dark  和设计 seal ring 有关系吗?  什么关系 ?

网友:
一般pdk里面都会提供sample的,去文件里找找吧。

网友:
foundry不是都有提供seal ring的么

网友:
一些比较老的工艺,别说sealring了,完整的pdk都没有,这个对layout人员是很不友好的

网友A:
有点时间,回复下

1.画什么层  通过什么决定?
AA P掺杂 所有金属层  所有孔(条形状)、开窗层
2.AA  衬底用什么 ?
用P+AA,当作P 型环,吸收衬底噪声&应力
3.需要接电位 ?
常规来说是接GND ,若担心衬底串扰,可浮空不接
4.rule 里面 只有 ring规则  没有detail rule。。。。
什么是detail rule? RULE里包含1问题答案中所有层次的宽度和space,足够你画sealring了
5.clear 和 dark  和设计 seal ring 有关系吗?  什么关系 ?
clear 和dark是MASK类型,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时间,回复下

1.画什么层  通过什么决定?

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