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求助

楼主(2023-05-31):
才刚刚接触LDO,课程要求设计一个输入电压范围2-3.6V,输出电压范围0.4-1.2V,最大负载电流500mA,完全不知道如何入手,首先想问一下输出电压范围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实现一个不是固定的电压,是要考电压可变还是反馈的电阻是可变的吗?选择的管子工作电压应该是多少比较合适,用哪种电路结构,应该如何计算设计?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或者能分享一下和这个要求类似的设计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的Vref比0.4还小,会不会太小了一点,这样作为PMOS输入对管栅极可以吗?本来想的就是R1设成0直接反 ...

抱歉一直没登录,过小应该没问题,我见过0.2V的参考电压都有。作为PMOS输入对管是指的放大器输入端?没问题的。

R1设成0还真没试过,虽然理论可行,不妨用理想源仿真试试。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424673-1-1.html 论坛上搜索就有非常多的资料,先看资料。搞清楚指标,再搭电路实现功能,再逐个指标优化。

网友A:
一般trim电阻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trim电阻比例

能细说一下什么意思吗,就是搭电路时是调反馈电阻来改变输出电压吗?,输出电压是以范围里最小的还是最大的来设计?,以及输出电压像0.4V这么小,怎么设置参考电压呢,通常不是输出通过电阻分压反馈到误差放大器,那参考电压不是比输出电压还要小?

网友B:
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产生一个0.4V的基准电压,然后调节反馈电阻比例来改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产生一个0.4V的基准电压,然后调节反馈电阻比例来改变输出电压。 ...

还想向您请教一下
所以实际搭电路的时候是先直接把反馈系数设为1,搭输入2-3.6V、输出0.4V的LDO,如果实现了,然后把反馈系数改成1/3再验证电路性能吗?
以及最大负载500mA,是仿真时电路负载一直接一个500mA的电流源吗,以及负载电容如何选取呢?
还有就是看其它地方介绍的LDO的压差很多都是0.几V,这个输入2-3.6V输出0.4V时,压差很大,是需要功率管要抗1.6V-3.2V的压差吗?

网友:
你到德州仪器官网,下载一个LDO datasheet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
输出电压范围就是电路能够实现的输出电压值,调节方法简单一点就是用反馈电阻。你也知道要做基准源,而且因为输出最小值是0.4V,所以要做一个VREF小于0.4V的低压基准源。课程作业的话,那就直接使用传统的结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范围就是电路能够实现的输出电压值,调节方法简单一点就是用反馈电阻。你也知道要做基准源,而且因 ...

您好,就是可以基准电压直接设置成0.4V吗,这样反馈系数为1会难以保证稳定性问题吗,还是其实问题不大?
另外,就是因为输入电压最小到2V,难以使用传统的PMOS源极跟随器作误差放大器和功率管之间的buffer,请问有什么其它比较适合这一电压要求的简单的buffer结构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就是可以基准电压直接设置成0.4V吗,这样反馈系数为1会难以保证稳定性问题吗,还是其实问题不大?
...

必须小于0.4V吧?因为Vout=Vref(1+R1/R2),你的R1/R2不可能为0吧。

LDO我没做过,不清楚结构改进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小于0.4V吧?因为Vout=Vref(1+R1/R2),你的R1/R2不可能为0吧。

LDO我没做过,不清楚结构改进细节:di ...

就是想的Vref比0.4还小,会不会太小了一点,这样作为PMOS输入对管栅极可以吗?本来想的就是R1设成0直接反馈回去,R1是可变的来调输出范围,我也完全没做过,所以不清楚行不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