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带mask number的层次是不是可以不画

楼主(2023-05-31):
发现有些层次没有mask number,简单理解就是制造中不做这个层次,如text,识别层,pin之类的,那我们在送出去流片,带上这些层次,和全部不要,删掉这些没有mask
number 的层次,是不是一样的。

详细分析,以pin这个层次为例。我们跑lvs,必须要有,不然过不了验证。送出去流片是不制造pin这一层,因为没这层掩膜版可操作,所以我们若是删掉pin,送出去制造,是不是没啥影响。

网友:
有些并不是所有的没mask num的layer都可去掉,这个要看工艺,有些工艺你讲一些辅助的layer删掉,工艺会让你填一堆文件,解释为什么要删除你讲的的txt ,pin 这些可以不要的,这个只是我们用来做ldrc或lvs时使用的。

网友(点评):
确实,想起来有些填dummy 的层次,对工艺制造还是有好处。

网友:
识别层 不画 你咋过LVS 有时候

网友:
我的理解这些没有mask number的layer是辅助我们画layout的,在制造过程中的确是不需要的。

网友:
pin删掉确实没影响,但pin本质上也是一层金属,你如果把那个小方块放在你不需要那层金属的外面,实际还是要制造的,所以放pin都是重叠在金属上的

网友:
再有些层次,比如电阻识别层,res,他不是drawing层,实际中确实不制造这一层,但电阻就是靠res来识别,制造的时候参杂也会不一样,如果没有了,那么电路仿真的阻值,实际造出来却不一样

网友A:
还有一些层次,明面上是drawing层,但没有masknum,就比如工艺里来区分3.3v/5v的层次等等等,他们在layer里算drawing,但实际也是和res一样,在制造中需要他们来给不同浓度的参杂,从而达到3.3v/5v等等的耐压。如果删了,那么也会导致电路想要的管子类型,因为没有识别层,导致实际制造出来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些层次,明面上是drawing层,但没有masknum,就比如工艺里来区分3.3v/5v的层次等等等,他们在layer里 ...

长知识了!

网友:
没有mask number的层次有很多,有的是做drc lvs用的标识层,有的是text层,有的是dummy层,还有辅助层次等等,这些层次有的在制造mask的时候有的要参与逻辑运算,有的不需要,所以去掉么有masknumber的层次对制造mask有没有影响肯定的区别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