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调电路优缺点比较

楼主(2023-05-31):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激光修调,熔丝修调和EPROM修调这三种主要优缺点有哪些,我这样总结是否准确呢

网友:
激光应该是切割顶层金属,面积小成本高。
eprom则最好是片内本身就有rom需求,否则面积和功耗成本增加的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
laser fuse -> CP only  , small area  .

poly efuse -> package trim

diode fuse   ?

old tech    current trim need fuse 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