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LDO瞬态问题

楼主(2023-05-31):
LDO 仿的轻载重载时候,PM都是60-70度,固定电源电压3.3V去切换轻重载瞬态输出都是能够稳定下来,但是将电源从0升到VDD时候,重载(挂550欧的电阻)会出现震荡的情况。请教下这有什么可能会引起震荡的原因

网友A:
电源建立的时候,LDO最好是power down并且不带载,可以在系统上去避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建立的时候,LDO最好是power down并且不带载,可以在系统上去避免吗

不带载的时候输出正常。。power down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B:
你仿真可以多考虑这些情况,但是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应该是LDO带着重载启动才对,这不符合电气规范的。电源电压尚未完全建立就开启功能模块,会出现非常多的异常报警甚至破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仿真可以多考虑这些情况,但是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应该是LDO带着重载启动才对,这不符合电气规范的。电源 ...

你的意思是先让LDO 空载启动之后,在将重载接入的意思吗。不是很懂,请教下

网友C:
电源电压跳变的的时候 传递函数应该多出了至少一个极点 。1/RC,加上环路之前的极点,该变化在输出端口存在双极点,恶化了电路的稳定性。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你可以尝试一下 在相同的负载电路下,LDO稳定以后,电源电压跳变,看看输出是不是阻尼振荡

网友D:
在负载瞬态响应空载到重载或线性瞬态响应时振荡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仿真可以多考虑这些情况,但是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应该是LDO带着重载启动才对,这不符合电气规范的。电源 ...

不一定,  有些power ic ,  heavy load 开机 , light load 开机 ,  power“瞬间插拔测试的..
如果客户就要求heavy load 开机 , capless LDO  可做到 , 但你家做不到 , 那就是你chip 设计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负载瞬态响应空载到重载或线性瞬态响应时振荡吗

这时候不会震荡,因为电源VDD固定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跳变的的时候 传递函数应该多出了至少一个极点 。1/RC,加上环路之前的极点,该变化在输出端口存在 ...

谢谢你的回答。我试了下,在LDO稳定之后,将电源reset到0 再跳变到 VDD 输出就会震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  有些power ic 测 ,  会heavy load 开机 , light load 开机 ,  power“瞬间插拔”测试的.. 如 ...

即使heavy load开机,系统本身也会有时序的吧。
最基本就比如VDD有POR或UVLO,然后才会打开LDO。
楼主这种VDD小于LDO spec,然后还带heavy load仿真情况是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heavy load开机,系统本身也会有时序的吧。
最基本就比如VDD有POR或UVLO,然后才会打开LDO。
楼主这 ...

那请教下,这个需要怎么仿比较好呢

网友D:
是否有限流环之类的环路在电源从0到vdd跳变时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heavy load开机,系统本身也会有时序的吧。
最基本就比如VDD有POR或UVLO,然后才会打开LDO。
楼主这 ...

, 一般会做OCP
的确碰过客户就短路开机.  系统有问题 , 然后怪 chip .
不合理  ,   就碰到这 case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有限流环之类的环路在电源从0到vdd跳变时不稳定

没有限流环,如果存在其他环路,也需要查看环路稳定吗?
我现在就只在feedback电阻的一端与到误差放大器的一端加了一个iprobe测试环路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限流环,如果存在其他环路,也需要查看环路稳定吗?
我现在就只在feedback电阻的一端与到误差放大器 ...

只要有环路,就有可能出现稳定性问题,都需要查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试了下,在LDO稳定之后,将电源reset到0 再跳变到 VDD 输出就会震荡。
...

那你这个是电路有问题 不过震荡的图形是三角波不是正余弦函数 很有肯能是你电路设计的时候存在状态点不对的问题,进入了非线性区域

一根线一根线的分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