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称P管需要做在DNW里面吗

楼主(2023-05-31):
请教各位大佬,自称的P管需要做到DNW里面吗

网友A:
自称 是个咋概念 求普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称 是个咋概念 求普及下

自衬底p管 打错字了

网友B:
DNW,deepnwell,你自沉底一般用不到,高压mos,或者最外面隔离可能会用到

网友C:
请教自衬底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W,deepnwell,你自沉底一般用不到,高压mos,或者最外面隔离可能会用到

昨天请教了个大佬 有些工艺的管子必须做在DNW里,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尽量自衬p管不包DNW(节约面积)

网友D:
自称的n管可能会需要,p管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自衬底这个概念

一般电路的结构是 P管衬底接电源,N管衬底接地,有些地方为了保证管子的性能就做成衬底接中间点位(接管子本身的源端或者漏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自衬底这个概念

就是P管的衬底没接电源,n管的衬底没接地,接了其他中间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称的n管可能会需要,p管不需要

好的,自衬N管肯定是需要的,要把PW和PSUB隔开,我就是想问下如果自衬底P管做在DNW里会不会有什么好处,比如隔离噪声

网友:
一般就是区别pwell电位,和隔离噪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P管的衬底没接电源,n管的衬底没接地,接了其他中间电位

是不是那种bulk段姐s d或者其他地方的mos?我见接s d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那种bulk段姐s d或者其他地方的mos?我见接s d的比较多

对,就是bulk端接了除电源地之外的其他电位都属于自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请教了个大佬 有些工艺的管子必须做在DNW里,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尽量自衬p管不包DNW(节约面积)
...

这也分情况,比如smic的有些它就是高压mos必须做在dnw里面,普通mos可以不包。再比如hynix有些,它并不要求自衬底有dnw,但它要求cell必须被isoring包围,这个isoring是带dnw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分情况,比如smic的有些它就是高压mos必须做在dnw里面,普通mos可以不包。再比如hynix有些,它并不要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