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nput_delay,相对时钟具体指哪个?

楼主(2023-05-31):
在一个待综合design中,input delay应设置为从时钟上升沿到数据到达之间的时间。这个时钟上升沿是指时钟源上升沿还是经过source delay的时钟上升沿还是经过source delay+network delay的时钟上升沿?

网友A:
就是相对你定义的时钟的上升沿的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相对你定义的时钟的上升沿的delay

是的,定义的时钟就是指source latency后,本design端口的时钟。input delay就是指design的clk port上升沿后,要多久data到达design的data port。但是官方答案中,不仅减去了source latency还减去了network latency,感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