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半导体测试基础中出现的cmos输入结构的疑问

楼主(2023-05-31):
关于这里的cmos结构我不太明白,上面是nmos,下面是pmos,但是我看百度说一般pmos会在上面,关于这个电路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对cmos的原理也看不懂,求求了,谁能用通俗的语言来告诉我

网友:
很簡單, 畫錯~

网友:
分析一下传输特性

网友A:
上升过程:
vin从0开始上升,第一阶段vin从0到2*vth,vout输出为vth,此阶段两管均不导通;
第二阶段vin从2*vth上升到vdd,vout从vth上升到vdd-vth,此阶段上部n管导通;
下降过程:
vin从vdd开始下降,第一阶段vin从vdd下降到vdd-2*vth,vout保持为vdd-vth,此阶段两管均不导通;
第二阶段vin从vdd-2*vth下降到0,vout从vdd-vth下降到vth,此阶段下部p管导通

不存在同时导通情形,功耗低;
输出有两个阈值电压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过程:
vin从0开始上升,第一阶段vin从0到2*vth,vout输出为vth,此阶段两管均不导通;
第二阶段vin从2 ...

我有点看不懂,是和输出特性有关吗?vin是指dut input pin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过程:
vin从0开始上升,第一阶段vin从0到2*vth,vout输出为vth,此阶段两管均不导通;
第二阶段vin从2 ...

怎么会上升到2*vth呢,我看传输特性是vgs大于vth则,noms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过程:
vin从0开始上升,第一阶段vin从0到2*vth,vout输出为vth,此阶段两管均不导通;
第二阶段vin从2 ...

今天又看到这个图片,是不是原书画错了?

网友(2023-09-08):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看到这个图片,是不是原书画错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I/O PAD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