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的添加dummy脚本怎么用

楼主(2023-05-31):
求指教,怎么运行tsmc提供的dummy金属添加脚本,不知道怎么操作?

敲了划线命令,也得到了DM.gds,可是导入时后,看不到新加的库,只有导入成功提示

网友:
导入干啥,直接用calicre drv打开dm.gds,就可以看到了,不在layout里面看

网友:
看有PDF文档

网友(2024-01-17):
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