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常见问题

楼主(2023-05-31):
小白刚入行   想问下LDO电路 在电源跳变的时候,输出有过冲现象,初步查了下,电源跳变,引起内部二级电源产生了过冲。。。。想问下,这种情况下,该从哪个方向解决,或者说怎么去定位问题?(指的是模块当中跟电源相关的电阻  电容  MOS管等)。。。。。还有就是负载跳变,输出跌落的问题 ,求大神指导

网友:
线性瞬态响应的时候,肯定会有跳变吧

网友:
many help..i want to solve that

网友:
我觉得看你的功率管类型吧,假设你的输出负载电流在此刻是不变的,如果电源跳变,那么你功率管的栅极电位必定要重新建立保持稳定,如果你的功率管栅源电压都不变了,那么输出电压也不会变化了

网友:
电源跳变和负载跳变的时候 输出电压一定会有跳变的,电路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电路重新建立稳态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能完全没有过冲的,只能通过电路的优化设计使过冲电压尽可能的小

网友:
传统结构的LDO是没办法避免这个问题的,不管是onchip类型还是offchip类型,一般来说采用double loop ldo可以改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