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5 的 MIMCAP 有新的类型?

楼主(2023-05-31):
有没有做过N5 的人能讲一下,台基N5 MIMCAP的特点?

网友:
做N5一般会用MOMcap,不会用MIMcap

网友:
不晓得更具体的,大致就是7是放在TOP和TOP-1;5是放在AP/RDL和TOP之间;然后7是上下极板分别连出,5是上下连一起,中间连出来做一级。简单说就是7的MIM是单层电容结构,而5的看示意图是双层的结构,虽然最终连出来都是两级。

我是看T的设计规则这么描述的。

网友(2024-05-24):
n5的mim会应用在哪里?Seal ring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