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请问哪位大佬有陈春章后端红宝书课后习题的答案呀?

楼主(2023-05-31):
求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这本书课后习题的答案。

网友A:
这本书的习题有参考价值吗?因为是08年的了所以没怎么关注习题诶。最近也在看这本书,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的习题有参考价值吗?因为是08年的了所以没怎么关注习题诶。最近也在看这本书,可以交流一下^^ ...

可以呀可以呀

网友A:
这本书把工程里面做DC的部分写sdc放在静态时序分析里面了==不知道怎么系统的写sdc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把工程里面做DC的部分写sdc放在静态时序分析里面了==不知道怎么系统的写sdc啊== ...

看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

受教了,本来以为到PT才需要看这个。之前看过几章,讲各个模块的处理细节较多,PIN、CELL、CLK等等。
现在工作直接拿一个模块做,报告里面的长串长串根本看不懂。请教应该如何着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本来以为到PT才需要看这个。之前看过几章,讲各个模块的处理细节较多,PIN、CELL、CLK等等。
现 ...

如果直接应用的话,可以看这本,精练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直接应用的话,可以看这本,精练一些。

好嘞^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