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只在充电没有放电的问题

楼主(2023-05-31):
我现在有个矛盾的问题,电源电压1.2v,电荷泵两端输出电压为0.6V,CP输出电流为50u,单模块仿真的时候都能正常充放电,但是把所有模块搭在一起的时候,LPF稳定电压在1.4v,只在充电没有放电,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着像是你REF的频率乘分频数N已经超过了你VCO的最高频率,导致充电到电源电压仍然不能锁定。你要确保VCO的频率范围能覆盖目标频率

楼主:
我的REF是按照0.6V的振荡频率 在除上分频器 得出的值给的

网友(2023-10-18):
你这个波形图中第2行的波形是不是fdiv的波形,看上去比第1行的Ref的频率要快许多,应该要放电才对啊,会不会环路接反了,把该接fdiv的地方接成Ref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