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的LVS添加添加添加empty_subckt.sp_cal文件

楼主(2023-05-31):
我在做lvs验证时候,添加了网表文件也看了相关的定义,网表文件里面都有,但是做验证还是显示认不到添加的mime2r-ckt和rhrpo-ckt电阻,就很郁闷 大佬们 怎么弄啊!!!

网友A:
你这显然有重新提了阿,提好网表后再a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显然有重新提了阿,提好网表后再add

你好,请问怎么样提取empty_subckt.sp_cal文件?谢谢!

网友B:
把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的勾勾去掉(这个勾勾代表calibre会自己按照你指定的路径去提取网表,但是你已经把网表添加进来了,就不需要它自己去提取了)然后你的网表应该还少了一个跟layout比对的网表,这个你也可以自己抽好添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的勾勾去掉(这个勾勾代表calibre会自己按照你指定的路径去提取网表,但是 ...

请问一下 怎么抽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怎么抽取啊

呃,就是正常的导出cdl流程,在virtuoso界面file--Export--CDL,如果还有不懂得可以请教你身边的人,我这没法展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就是正常的导出cdl流程,在virtuoso界面file--Export--CDL,如果还有不懂得可以请教你身边的人,我这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显然有重新提了阿,提好网表后再add

好的,已经解决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23-12-08):
我刚刚也是添加之后显示查找不到器件。试过几次后发现,是因为在跑之前,原理图输出的网表不存在,直接添加empty会把红色的原理图网标直接替换掉。在勾选原理图输出的时候,先跑一下,提示缺少模型,再进行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在这里加载,然后保存至你的runset,就不用每次都加载

网友(2024-10-23):
就是将 empty_subckt.sp 文件的路径重新load 到 other file  中。(calibre——set up——export——other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