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遇见这种情况了,求解决

楼主(2023-06-01):
大神们,有没有遇见过在模块放大了的情况下,一点击这个模块就自动跳到这个模块中央的情况呢

网友A:
点击后看下CIW那里显示的是什么函数,再看下.cdsenv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后看下CIW那里显示的是什么函数,再看下.cdsenv怎么设置的

显示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