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花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6-01):
各位大佬,这两天在评估package方案的时候,听到了插花的概念,但是查阅资料也没能找到相关的解释,所以想问问大家让自己学习一下

网友A:
在wafer里,比如100块主芯片插一块需要试验的芯片

网友B:
一般存在于工厂支持力度很大的公司里
情况一:芯片1存在A.B.C.D四个版本,这些版图的区别有可能是有些电路结构DE拿不准,不确认哪种方案是可靠的,所以做了好几种方案,这4个chip由版图组成一个大的chip,再出GDS流片;
情况二:同一工艺下公司同一时间能出几颗IC,有些全正向新架构IC做出了DE没把握,就搭着其他主IC的顺风车,插在主IC的硅片排布上,做出少量的IC测试片,拿回来测试没问题了再进行正式TO,一般插花指情况二这种;

网友:
楼上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存在于工厂支持力度很大的公司里
情况一:芯片1存在A.B.C.D四个版本,这些版图的区别有可能是有些电路 ...

就是相当于别的芯片在TO的过程中,在wafer中插入几个我目前并不确定是否测试能通过的芯片,搭个顺风车,然后拿到测试样品,回来我再对他做测试,没问题在将该芯片正式TO,是我理解的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afer里,比如100块主芯片插一块需要试验的芯片

感谢感谢!

网友C:
要是整个硅片来制造不确定的芯片的话成本高嘛,一般公司都是在整个wafer里和确定的芯片插几颗以上,来降低成本嘛,毕竟要是光流那么不确定的,成本消耗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存在于工厂支持力度很大的公司里
情况一:芯片1存在A.B.C.D四个版本,这些版图的区别有可能是有些电路 ...

有亿点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整个硅片来制造不确定的芯片的话成本高嘛,一般公司都是在整个wafer里和确定的芯片插几颗以上,来降低 ...

明白啦,感谢感谢

网友D:
问个小白问题,“同时出几颗ic”,这个ic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个小白问题,“同时出几颗ic”,这个ic是什么意思

芯片

网友E:
reticle里面随便插吧,整张wafer上面插一个?这种情况要加钱吧,没咋听说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存在于工厂支持力度很大的公司里
情况一:芯片1存在A.B.C.D四个版本,这些版图的区别有可能是有些电路 ...

那这第二个和MPW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这第二个和MPW有什么区别

MPW (Multi-Project Wafer),即多项目晶片代工,是一种将多个客户的晶片设计集成在同一块硅片上,共享晶圆代工成本的方法。在集成电路设计中,硅片的代工制造是一个极为昂贵的过程,需要进行多次的制造流程、光学技术处理和质量控制等。因此,MPW服务会将多个客户的晶片设计放置在同一块硅片上,共享代工成本和风险,从而大幅降低了每个客户的代工费用。在MPW代工中,客户可以将硅片的使用面积进行分割并共享,而在硅片的后处理流程中,各个客户的晶片将被分离和封装。MPW是集成电路设计中一种有效并具有经济效益的代工方法;

插花:用于工程批试产时可以多个芯片,包含一个主芯片和多个测试芯片。正式投片只有晶圆上只有主芯片,光刻时把上面的测试芯片的掩膜版遮起来,并调整光刻机步进的step。类似于MLM

MLM(复合板):一张光照掩膜版上有几层mask,比如项目A用了20层mask,不用MPW就必须用20张光照版,用了之后,几层mask可以做在一张光刻掩膜版上,一般存在于国企/研究院/学校;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这第二个和MPW有什么区别

~~~~~

网友:
引用 网友E:
reticle里面随便插吧,整张wafer上面插一个?这种情况要加钱吧,没咋听说过

不是只有一个  只是数量对比主IC较少而已   看我最新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这第二个和MPW有什么区别
MPW (Multi-Project Wafer),即多项目晶片代 ...

专业学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reticle里面随便插吧,整张wafer上面插一个?这种情况要加钱吧,没咋听说过

一般插花是指一个shot上插一颗,版图tapeout两个gds,一个主版本,另外一个用来验证的,shotmap主要排主版本,然后右下角放一颗用来验证的,这颗base layer可以与主版本不同,那后面即便量产这颗也废掉了,牺牲良率

也见过很多,比如一个shot是12*12,每三行一个版本,做四个版本,然后这四个版本的base layer完全一致,只有金属不同,四个版本能做很多验证,验证好了做一次金属改版改成量产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插花是指一个shot上插一颗,版图tapeout两个gds,一个主版本,另外一个用来验证的,shotmap主要排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