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一个芯片是1.8V 供电,他的通信需要支持3.3V的I2C

楼主(2023-06-01):
想请教个问题 一个芯片是1.8V 供电,他的通信需要支持3.3V的I2C,那么这个芯片咋做IO/esd呀 ,正常做的话esd会导通
对电源的esd扩大成 串3并3的方式吗,这样理论上esd会变原来的5倍,有更好的方法吗
可以用下图的方法做吗 ,可否过HBM2000V

网友A:
I2C pins不用diode到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 pins不用diode到1.8v

那HBM会不会有风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 pins不用diode到1.8v

我有点懂你的意思了 ,只是用一个对gnd 的diode来抗对吗,  然后正zap的时候用diode的可恢复雪崩击穿来硬抗?

网友A:
谁告诉你你需要 diode 到1.8v

esd discharge 可以通过gnd s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你需要 diode 到1.8v

esd discharge 可以通过gnd side..

diode breakdown电压是8V, 确定不会打坏内部的IO?

网友B:
正常的ic還是會有兩種電

一種是core voltage
一種是io voltage
這之間有level shifter電路
如果真的只能用一種電壓
就選高的
低的用ldo轉下來3.3->1.8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ode breakdown电压是8V, 确定不会打坏内部的IO?

1.8v I/O 使用8v input diode? 错误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ic還是會有兩種電

一種是core voltage

芯片端只有1.8V电压呀, 3.3在master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 I/O 使用8v input diode? 错误用法

前辈你的思路我一直没跟上

首先 如果要过VDD对 IO的pad打正zap 2000V,  IO需要一个正向通路吧,不然电压就降不下去, 所以应该是让(pad与VSS之间)diode发生breakdown然后实现泄放通路对吧?
如果思路一样,你是再说需要使用低breakdown的diode对吗
我仿真了一些tsmc18所有的diode,最低发生breakdown电压的类型是 P+/NW diode  也是10V左右
那请问应该用什么diode

网友A:
IO NDRV 已经是 diode, 1.8v NDRV width 足够大 self protect 已经够好了 (PAD > VSS)
option HV diode in parallel for (PAD < 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NDRV 已经是 diode, 1.8v NDRV width 足够大 self protect 已经够好了 (PAD > VSS)
option HV diode in  ...

多谢大哥

网友C:
io power 1.8V 是吧?相当于数字IO需求3.3V tolerance,可以用ggmos io到地 或者就用floating nw 驱动管做esd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 power 1.8V 是吧?相当于数字IO需求3.3V tolerance,可以用ggmos io到地 或者就用floating nw 驱动管做e ...

还是大哥们经验丰富,我现在才意识到,所以我们打算就这么流片!

网友:
应该是对方open drain,你这边直接上拉1.8v是安全的啊,在PCB上做

网友:
你这边按正常电压做esd。 先弄懂i2c协议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