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MC 中expression 覆盖率中term :T1 T2的理解

楼主(2023-06-01):
如图中T1 和T2下拉框中的 0 或1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求助大佬们帮忙!

楼主:
附:T1表达式是多位位宽时如何理解T1 所对应的值为0

网友:
你把鼠标放过去T1 T2这里,他就会弹出T1 和T2的表达式了

网友A:
多位数值表达式等于0,那就是这么多位都没有1过

网友B:
1 为真;0为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为真;0为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位数值表达式等于0,那就是这么多位都没有1过

网友(2024-04-15):
请问 - 代表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