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memory AVM Configuration File

楼主(2023-06-01):
请教个问题, redhawk guide中说,memory avm configurating file会自动产生。放在adsPower/avm.conf下面。我跑了下rehawk 的lab,并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啊?

这是啥原因呢,谢谢了

网友A(2024-02-02):
upup,我也想知道,而且avm configurating file如果不自动生成的话,手写需要什么格式吗(看我求贤若渴的眼神)

网友(2024-12-25):
我们avm是用lib 和仿真measure结果中抓取的值,请问怎么去跑一跑验证呢

网友:
检查你的flow LIB2AVM 是不是打开了,如果没打开就不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up,我也想知道,而且avm configurating file如果不自动生成的话,手写需要什么格式吗(看我求贤若渴的眼 ...

里面有详细介绍